求助贴!!求帮助解决这个mats

楼主(2024-01-06):
求助!!!
想请问各位大神
我的显卡是rtx3070
我使用mats走集显测试
因为显卡不显
可是走了(./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然后出现了 pci device not found
(抱歉我是个小白,请问问看哪一个大神能帮帮我)
这个是bios setting 问题吗?

网友A:
看来这我几年前的那个U盘版 455.127 现在人手一份了!现在已经升级到520.132了!

网友A:
Rtx40 系列mats 测试!UEFi 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我几年前的那个U盘版 455.127 现在人手一份了!现在已经升级到520.132了!

有安装使用教学吗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A:
Rtx40 系列mats 测试!UEFi 模式
[video=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40106/1704553298434406607.jp ...

40系列这样跑能不能测试出结果,我用 5M显存全部PASS,10M显存全部FAIL,如果方便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40系列可以测nvmt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系列可以测nvmt吧

nvmt不怎么会使用啊,方便指导一下怎么使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mt不怎么会使用啊,方便指导一下怎么使用吗?谢谢

在目录下直接输入nvmt敲回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