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华为MateBook X 2017款 BIOS 升级板载16G专用

楼主(2024-01-06):
华为MateBook X 2017款 BIOS 升级板载16G专用BIOS(注意:板载4G、8G内存不能用这个BIOS)有客户说4G内存太小了,帮升级到16G内存后发现通过改内存的识别电阻根本支持不到16G内存,我就在BIOS部分下手了,把BIOS控制板载内存部分给修改成了16G,另外内存频率也从1866升级到2000MHz,和4G内存比提升很大。换完16G内存颗粒后原机BIOS是不显的,要刷修改后16G专用BIOS才能显示。我把ME也给改好了,刷到其他机器上也不会显示慢。

Matebook x 2017改ME秒亮16G通用BIOS.rar

网友:
配上图片,这是第三台了,拿来直接用,换了颗粒拿这BIOS刷上就搞定,注意:这个主板的BIOS是只能用1.8V才能写,3.3V读出来是没问题,但不能用3.3V来写,第一次搞也是走了弯路,最后发现这BIOS是1.8V的,分享出来 ,免得大家走弯路

网友A:
华为笔记本 就是个笑话  搞得那么复杂干嘛  有那精力用在硬件质量上不行吗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笔记本 就是个笑话  搞得那么复杂干嘛  有那精力用在硬件质量上不行吗

我感觉华为质量可以的,

网友(2024-06-30):
老哥  能分享下怎么修改的方法吗?

网友(2024-10-20):
这改bios难

网友B(2025-02-09):
升级板载内存,改配置电阻是必须的吗?还是可以用bios代替呢?

网友(2025-11-09):
我4g换成8g为什么还是显示两个2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板载内存,改配置电阻是必须的吗?还是可以用bios代替呢?

不用改电阻,只改程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