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示波器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4-01-06):
问一个问题,新买了个二手示波器,但是经常性开机不显示波,开机显示波的是少数,这种是因为示波器本身有问题吗?

视频发不上来,一按开关就是这样的,应该是有一根黄线一根绿线。

网友(点评):
储存类型用出厂设置也不行。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说明书,就知道怎么用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说明书,就知道怎么用示波器了。

说明书看了,按了自动也不行。

网友A:
有没有按上示波器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按上示波器探头?

按了CH1,是亮的,接的也是CH1。

网友:
换成CH2试试,看看出不出波?

网友:
探头用手摸能不能出波

网友B:
接示波器自身的方波发生源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正常了。没接任何信号源的情况下,屏幕显示一道黄线或者不显示都没毛病。这跟按钮的设置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示波器自身的方波发生源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正常了。没接任何信号源的情况下,屏幕显示一道黄线或者不显示 ...

这个型号应该开机都看得到一条黄线或者一条绿线,分别代表两个通道。这个机器是偶尔开机有这个线偶尔开机又没有。没有的时候怎么调整都不出这个线,测量自身的方波也不行。

网友C:
CH1 CH2电压调的太低了20mv?

网友:
探头用X10,每格电压20mv且用X1,触发电平超过20*5=0.1V就超量程了,也就看不到波形了!

网友D:
输入耦合交流,改成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1 CH2电压调的太低了20mv?

怎么都摁不出来,垂直和水平两个旋钮都调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耦合交流,改成直流

改成直流也是一样的。

网友E:
20mV,超过量程了肯定看不到横线,你把探棒放校准信号,auto自动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mV,超过量程了肯定看不到横线,你把探棒放校准信号,auto自动校准一下就好了

按自动也不行,放在校准信号也不行。

网友E:
调乱了吧,手动调一下,大不了恢复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乱了吧,手动调一下,大不了恢复出厂

点了那个出厂储存,还是这样的。

网友(2024-03-03):
接信号校准没波估计应该是坏的。

网友:
对 是坏的  没有波形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