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90加散热器不亮屏

楼主(2024-01-06):
戴尔G3 3590,裸板开机可以亮屏,加散热器屏幕就不亮,电流2.2a,用手按CPU裸板也可以亮屏,重值了CPU故障依旧,应该不是CPU虚焊,望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感谢!
感觉像是哪里有虚焊的地方,散热器压上去就开路了,把CPU旁边的原件基本都加焊了一遍,会不会是CPU本身有故障?散热器压上去就出故障?

网友A:
2.2 有复位的话 查屏幕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 有复位的话 查屏幕供电啊

感觉像是哪里有虚焊的地方,散热器压上去就开路了,把CPU旁边的原件基本都加焊了一遍,会不会是CPU本身有故障?散热器压上去就出故障?

网友:
把散热器上所有的东西都拆了,排除虚焊,原装的散热器固定螺丝都拆了,直接放上去还是不显示,我接的是外接,测试方便些,接屏一样,试过,难道是散热器有干扰?

网友:
螺丝不要拧太紧,还有,芯片以外垫个纸看看

网友: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你刚刚检查一下啊,

网友:
刷bios解决,邪门了

网友:
有遇到过  拧紧了就不开机 但是显卡供电烧了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

网友:
感觉是装上散热器哪里连上短路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坛友们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能跟bios 有关系?好神奇

网友:
哥们,机器还在手里不,想问下内存槽上面有个1.0左右的电感旁边的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这个机器的这个芯片烧花了看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