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刷NVME成功,安装Win10后,系统飞快!

楼主(2024-01-06):
1、首先要买一张 NVME M.2转PCIE3.0的转接卡,1TB  pcie 3.0 的 m.2 m key 接口的固态硬盘。插入离CPU 最近的 PCIE 3.0 x16 接口(蓝色的)显卡插入 黑色的 PCIE2.0 x16 接口。(我的显卡时 gtx 630,显卡接口就是pcie 2.0 的,插入黑色的插口,不影响显卡性能)

2.  华硕官方网站下载安装 Win7 系统下 刷Bios 的软件 AI SuiteII https://dlsvr04.asus.com.cn/pub/ ... 2.zip?model=P8B75-V

3. 安装AI Suite II 时 只需要选择安装 ASUS update 即可。

4.准备 P8B75-V 主板原厂BIOS固件,P8B75-V-ASUS-1608.CAP 文件,用于骗update程序的安全验证,因为改编的加入 nvme模块的 cap文件无法通过验证。另外就是使用 MMTool 4.50 编辑添加了 nvme模块 的 cap文件。 让这2个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据说使用 mmtool 5.07 添加nvme 的cap 有问题。)

5。运行AI Suite II ,选择 ASUS update 来升级BIOS,ASUS update 显示出本机BIOS的 版本号和 日期后,选择升级bios的方式为 本地文件。 先选择原厂P8B75-V-ASUS-1608.CAP这个文件,骗过验证。BIOS的 版本 下面 会显示 当前这个cap文件的 版本。一旦显示出来,说明已经通过验证了, 这时不要急着点击下一步。
先把 P8B75-V-ASUS-1608.CAP 这个文件改成其他名字。然后把  P8B75-V-ASUS-1608-nvme.cap 改成原厂的那个名字 P8B75-V-ASUS-1608.CAP.  回到升级软件界面,点击下一步,点击升级,等待3-5分钟。刷机成功,重启电脑,

6. BIOS刷后,开机卡启动界面, 需要按F1 进入BIOS 进行一系列设置,这是 启动盘里 能看到 pata ss, 说明bios 刷入 nvme成功了。 我们需要从 nvme固态启动。系统安装在nvme固态盘上,才能给开机加速。这样搞才有意义。。。。

7,拔掉电脑上其他sata 硬盘,只留pcie 3.0的固态硬盘。插入带Win10 PE 的  UEFI  u盘, 启动进入 win10PE, 这个系统下直接认识 PCIE 的nvme 固态盘,

8. 在 PE下 使用 分区大师 给   nvme 固态盘 进行分区(分区这里有坑,需要注意)。要从PCIE 的nvme固态盘 启动Windows 10 ,分区必须时 GPT 分区,
GPT分区是什么,可能百度一下, 选择nvme固态。快速分区。选GPT,分2,3个分区随便, C盘前面会有2 个较小的区(  ESP   MSR  ) ,这2个我们进系统是无法访问的,用于引导,启动系统使用的隐藏分区。

9,然后使用 PE 里自带的安装器,选 事先准备好的 Win10 64位 iso.  目标盘选 C:,固态盘第一个分区, 进行安装,安装都是全自动的。。。 安装完后,重启电脑,重启时,无需U盘,可拔掉。

10,重启后,已经可以从安装的Win 10 启动了,第一次进入需要 初始化和安装一系列驱动。。。等上10分钟,进入win10 。关机,然后开机进入Win10 ,发现速度飞快,比之前sata 盘 的Win7 快了N 倍,运行 QQ 微信 也是飞快。

P8B75-V-ASUS-1608.CAP

原厂

P8B75-V-ASUS-1608-nvme.cap

支持nvme的

网友:
还好吧,有特殊需要可以试试,现在固态价格还是挺宜人的

网友(2024-02-17):
试一试:kaixin:感谢分享

网友(2024-06-06):
感谢分享,刷刷看。

网友(2024-08-09):
感谢分享,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