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32 不开机

楼主(2024-01-06):
各位大神
    A1932  原故障是  不开机
   测试  有一个 口 不升压 20V    我更换了 CD 芯片  好了。可以升压了。  3V  5V  好多电压都出来了。还是不开机

接电  跑两次  0.2    最后掉到 0.024    再按下开关  可以跑0.033

刷  DFU  找不到设备。

有偿 求助。13548983879

T2  加焊过  大电源IC  加焊过   都一样没有进水

网友:
硬盘通病  也查过  是好的

网友A:
首先你要先折腾到能联机刷DFU,这个问题也不好说哪里坏,拿在手上才知道去查,实在搞不定的发给我研究看看

网友:
刷机时出现  无法使用雷雳配件  便用支持雷雳的线揽连接配件

网友(2024-03-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解决

网友:
苹果的我不会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折腾到能联机刷DFU,这个问题也不好说哪里坏,拿在手上才知道去查,实在搞不定的发给我研究看看

老师傅在哪里的 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在哪里的 有没有联系方式、

微信  514478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