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4 拆屏,割到了显示排线还有办法修复吗?老哥们,LG屏

楼主(2024-01-07):
无损拆下来,就是内屏排线割深了一点。坏了,排线细小关键还短,不知道有没老哥拆过内部结构。那道理应该是2头排线的,不知道这块电路小板能不能无损卸下来。@zhangxuhvi 求助

网友A:
没救了,我也是搞坏一个,小板直接用壁纸刀撬一下就可以扣起来,排线你只能飞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救了,我也是搞坏一个,小板直接用壁纸刀撬一下就可以扣起来,排线你只能飞线试试

又点又细真的草了,本来都无损拆下了。还是叫学费了

网友B:
背光排线,没拆过。反正已经这样了,就当练手吧,你把屏幕拿开看内部结构能不能飞线

网友C:
打磨切割掉铁 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磨切割掉铁 飞线

下边就铁皮然后排线,打找块废的试试手先。毕竟是LG屏,三星找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排线,没拆过。反正已经这样了,就当练手吧,你把屏幕拿开看内部结构能不能飞线

下边就铁皮然后排线,打找块废的试试手先。毕竟是LG屏,三星找扔了

网友D:
我也干过,把铁皮剪了,飞线,用显微镜观察

网友E:
这个是背光排线,断了可以飞线,参考苹果A1706,A1707通病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干过,把铁皮剪了,飞线,用显微镜观察

老哥就是那上面薄铁皮打磨掉,然后飞线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背光排线,断了可以飞线,参考苹果A1706,A1707通病解决方法

老哥就是那上面薄铁皮打磨掉,然后飞线是吧?

网友:
拆背光飞线

网友G:
拆这种用薄片加热插入不超4毫米  轻划加酒精都没事   没拆坏过   显示屏线折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这种用薄片加热插入不超4毫米  轻划加酒精都没事   没拆坏过   显示屏线折断过

大意了划深了,我是只用热风枪。无水酒精总感觉不稳。

网友H:
这是触摸的。应该能接上

网友:
只有想办法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这种用薄片加热插入不超4毫米  轻划加酒精都没事   没拆坏过   显示屏线折断过

学习了

网友:
可以飞线试一下。不行就放弃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是触摸的。应该能接上

不是触摸的,背光排线。试过触控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触摸的,背光排线。试过触控还是正常的

断裂处两边刮出铜皮飞线就行了,这东西平时是固定不动的,飞好线就行了

网友:
都是技术活啊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就是那上面薄铁皮打磨掉,然后飞线是吧?

是的,刮出铜皮飞线连接好就可以啦

网友I:
这屏幕便宜无触摸功能的才2百不到,买一片吧

网友:
用手术刀刮开隐藏部分,在显微镜下飞线

网友:
我送你几个

网友J:
你侮辱了无损两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屏幕便宜无触摸功能的才2百不到,买一片吧

自己练练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侮辱了无损两个字,

第一次拆,无损了,没完全无损

网友K:
开个窗飞线,或者换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个窗飞线,或者换灯条

老哥稳 灯条是不是从其他正常显示拆个下来就行。飞线和换灯条那个难度大?(没有显微镜)

网友L:
小意思,显微镜,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小意思,显微镜,飞线

没有显微镜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