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8蓝天6-71-n5hp0-d04主板电池耗电快

楼主(2024-01-07):
查了好几天了,怎么也找不到主板电池下端的肖特基三极管,最后发现没装这个三极管,网上找的另外一个帖子维修经验,他维修的这台机器和我这台机器板号一模一样,他发的这个板子图我看也是主板电池D17的肖特基三极管就没安装,不知道怎么整了,现在主板电池耗电挺快的一晚上电池差不多就到下限了,热成像试过测不出来哪里发热,研究好几天了,不知道怎么了整了,所以特来求助

网友:
有点思路了,这主板的rtc电压是从一个u51的芯片发出来的,我也是论坛看别人说的,等回去查下资料重点检查下这个芯片周边的电容啥的有没有短路腐蚀的

网友:
刚研究了一会,这台机器是通过u51芯片转换rtc电压的,单用主板电池rtc输出电压只有1.9v,电池电压有3v,插上电源芯片输入3.4v输出有2.62v,现在初步怀疑是电池输入那个22uf的电容有问题,但是我用热成像扫了不发热,其次就是u51芯片有问题了,暂时就分析了这么多,等有时间在研究,但是怎么感觉这个压降挺大的,不会是后级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2025-02-21):
图纸分享一下,可以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