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780

楼主(2024-01-07):
这么老的AMD平台,修个情怀,CPU供电大短路,开关电源保护关机,强制供12v烧机,发现一个24脚IC严重发烫,几秒后直接烧穿,应该是mos管驱动ic,由于不知道此IC型号,无法继续。烧毁的ic上面写着 BD-FH   E14。这款主板找不到图纸

网友A:
把这个芯片拆下来之后,再测下还短不短路。

网友B:
这不就是RT9605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RT9605B吗

有可能是,买个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芯片拆下来之后,再测下还短不短路。

不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