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B365M-V3 华硕

楼主(2024-01-07):
EX-B365M-V3

修机备份, 官网没有,板载集成显卡可以亮机。

原机me电压损坏,不触发,修复1.00v电压后,正常触发,不亮机,不插内存能报警,插内存不报警,官网下载不到bios,

仔细观察,主板标签位置为一个后贴的纸标签,隐隐约约能看见纸标签下面印刷标签为 EX-B150M-V3,官网下载 EX-B150M-V3 bios,

集成显卡不亮,独显亮机,然后不亮机,然后亮机卡logo。。。。进不了bios,然后未知异常。。。。多次开机,不亮了,再次检修主板。。。。。。。。。。。。。。

检查cpu,触点氧化,cpu座,居然融了2个针,测量,空针?不管了,橡皮擦处理cpu,上板通电,正常显示,。。。。   恢复备份的原机bios, 收工。

注意: EX-B150M-V3的官网bios上机不行, 不匹配,我也没能进coms查看,进不了,也不想研究了。。。

收费 :棕紫黑

网友:
修到同样的主板了·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我的证明搞啊·

网友(2024-07-18):
老弟你这BIOS救了哥主板一命啊,这主板是假板,奸商改的B365的,实际是B150的板子,我的刚好和你的一样的板子,刷了其他BIOS包括官网的BIOS都只能点亮正常的U,板子自带的魔改的U点不亮,刚好遇到你的板子,下载刷上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