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220W显示器故障

楼主(2024-01-07):
大佬们,小白求助,优派VA2220显示器开机黑屏,指示灯一直闪,每次开机得等上一段时间屏幕才亮,(只要点亮之后,重启什么的屏幕一切都正常,下次开机又是这样)这是什么问题??
另外求助这个显示器怎么拆机,拆底座,拆后壳的???  大佬们求教

网友:
好像是驱动板  问题  换一个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有漏电开机一会充满电后,电压正常,所以开机就正常了,你可以断电一会再开机试试,应该还是老样子,先换电容,不行把所有电容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