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GM5TGXP,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4-01-07):
插电不开机,3.3伏待机电压只有1.6,查不到明显短路,但是单接电池能开机,开机后拆电也能正常用,不知道什么问题,从哪里入手,新手求助。

网友:
我觉得应该挺简单的 这个机子插充电器就会有3v  5v  1v待机   单独电池按开机触发才有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