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咨询贴:如图,我有一台sur

楼主(2024-01-07):
请教咨询贴:
如图,我有一台surface3,电池报废了,拆下主板想捣鼓做成nas,但是如图接线无法开机,屏幕不亮
现象:
1.DC输出4.1V,模拟电池包电压。在电池包的焊接点上能够测得4.1v
2.但与主板相连的±点位测不到4.1v
3.如图所示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请哪位明白人可以指点一二,是该怎么操作?或者飞线才能使主板开机,谢谢!

网友A:
要充电一下才能激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充电一下才能激活的

确实,按照该思路多试了一下,屏幕闪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充电一下才能激活的

感谢!后把DC小板从中间去掉了,直接将USB5V接到surface的电池板上去了,开机亮屏显示Surface,但一会屏幕就灭掉了,怀疑供电电源输出功率不够导致的(氮化镓64W充电器)功率最高到13w,屏幕灭掉的一瞬间我看到16w,后续看选个合适的电源输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后把DC小板从中间去掉了,直接将USB5V接到surface的电池板上去了,开机亮屏显示Surface,但一会屏 ...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2024-02-22):
这个机器侧面插电接口是12V电压,功耗大概3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