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720G3 有时显示暗屏有时正常 求助

楼主(2024-01-07):
机器型号: HP 720G3     有时显示正常 有时显示暗屏  有显示无背光 暗屏时外接显示正常
不知道哪个是主板号 我都拍下来了

屏线已换过  还是时有时无

主板显示座子附近只有这么一颗IC  不知道是个复合管还是什么  哪位师傅有这个机型的图纸 或是能指导一下  有酬谢

网友:
换屏试下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   这个机子的屏之前被人动过  背光灯条的FPC插线头子被人连过线   线已断了  以前连线的也没做固定和绝缘  我重新飞线  打绿油 用紫光灯固化  再贴上绝缘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