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机电池双排线的问题

楼主(2024-01-07):
请问遇到双排线电池的拆装顺序有什么技巧?拆的时候先拆哪个,装的时候先装哪个?据说拆装顺序错了会不开机,电量15%,甚至烧主板,对此大神们有什么技巧或方法吗?

网友A:
对准就行 1 2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准就行 1 2无所谓

意思就是说凡是不开机,电量15%,甚至烧主板都是没对准导致的,只要小心对准插上就行,根本就没有顺序的说法,是这样吗?

网友B:
应该是先装有ID 的那路,后拆有ID 的那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装有ID 的那路,后拆有ID 的那路

ID啥,有的双排线电池根本就看不到印的标志

网友:
拼下手速也可以其实对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