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有两相,只有一相有波形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2024-01-07):
内存供电有两项,只有一相有波形是不是正常的?有个主板不跑码,这个两项供电产生1.5VDUAL,直接供给CPU,现在CPU偶尔跑码偶尔跑22卡住,怀疑是这个供电有问题,不知道这种芯片UP6203是不是有那种休眠功能,就是负载低的时候缩减相数。

但1.5DUAL是正常产生的。给没有波形的那一相上下管控制脚打阻值也正常。

经过测量该芯片UP6203的BOOT2脚,也就是这个没有波形这一路的自举升压只有12V。

网友A:
内存供电有两项,只有一相有波形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有两项,只有一相有波形是不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