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戴尔G5 5500经典故障时开时不开

楼主(2024-01-07):
戴尔G5 5500时开时不开,开机之后一切正常双烤也没问题,一关机重开就不行了,偶尔又能开。论坛里看到几个遇到同故障的,说是这款机器通病,是CPU供电一个100K电阻问题,但是找不到图纸。板号:19753-1

网友:
屏线接口下面那俩电感之间的电阻换成100K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6679-1-1.html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这个电阻也不行

网友:
通病固然能修好机器,但基本功扎实还是要的

网友(2024-05-14):
换电阻用了几天又坏   电阻阻值没问题   估计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2024-06-20):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这个电阻也不行

是U的问题,没CPU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无CPU供电的

网友B:
图纸在此不用谢,电阻位置给你们标出来了

Dell G5 15 5500 - Wistron Selek CML-H - 19753-1.pdf

3.54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C(2024-08-19):
我出现的故障是:只要拧紧热器,他上电到0.5不开机,不出CPU供电,不拧紧就没事。。
今天我也把这个热敏电阻换了,看上去像电容, 开始我以为弄错了,如果返修了,我也在会贴子上回复。
没有返修我就不回复了,,

-----------------
用了五天返修了。。。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D(2024-09-22):
引用 网友C:
我出现的故障是:只要拧紧热器,他上电到0.5不开机,不出CPU供电,不拧紧就没事。。
今天我也把这个热敏电 ...

一样的故障。我的那个也是电容。不是阻。我吹了一个NCP81266供电后。又亮机了。但是过一下又不行。。。你的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故障。我的那个也是电容。不是阻。我吹了一个NCP81266供电后。又亮机了。但是过一下又不行。。。你 ...

没,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已修复

网友:

我的G5也是一样的毛病,黑屏,风扇转,开机键怎么按也没用。

网友(2025-04-01):
狗比的货。我也碰到了。刚刚看到帖子。不亮的时候我测试1v VCCSA 跳变  0.95V VCCIO  跳变  1.2V 2.5v内存跳变。最后跟踪到信号到南桥里面去了。目前还没换过你们说的这个电阻,我试试。我都想换桥了

网友(2025-05-18):
我也碰到一台,客户反应时开时不开机,有没有修好的,分享下?

网友(2025-06-30):
引用 网友B:
图纸在此不用谢,电阻位置给你们标出来了

刚修到一台 换了这个电阻 好了 每次都能开机了

网友(2025-11-17):
那个电阻问题应该会报一个温度 错误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