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说下带阻尼的管子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1-07):
这两个管子带的阻尼看起来啥不一样,一个看起来像普通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一个看起来像稳压二极管,有什么区别?可以代换吗?

网友A:
老师,你原来是在两个论坛都在发贴的说
就结构和使用来说,应该是同样的电气结构,没多大区别,只是表示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原来是在两个论坛都在发贴的说
就结构和使用来说,应该是同样的电气结构,没多大区别,只是表示不一样。

真有缘,你也在这个坛子,感谢解答,明白了

网友:
好东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