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华硕后缀为bin的固件刷不进去

楼主(2024-01-07):
进入主板bios下的升级程序无法识别这个bin

网友A:
用官网的CAP格式的bios升级,bin格式用编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官网的CAP格式的bios升级,bin格式用编程器。

没有编程器啊!能不能改后缀啊?

网友A:
主板型号是什么,帮你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编程器啊!能不能改后缀啊?

如果只改后缀应该是不能的。
你可以试试找这个板的官网CAPBIOS,然后用winhex把前面1280字节(可能不对,我只是凭经验算一下),截取下来,拼到你的bin文件前头。然后改成CAP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改后缀应该是不能的。
你可以试试找这个板的官网CAPBIOS,然后用winhex把前面1280字节(可能不对 ...

不会哦!没那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型号是什么,帮你查一下。

PRIME-H310M-K-R2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

网友:
机子正常尽量不要刷BIOS,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