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板号820-00165-A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24-01-07):
用户拿来说笔记本放在家里几个月不用,现在开不了机。经检测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直接插电源也不能开机。拆机拔开电池和电源线断电后检测各路电感未发现短路状态,仔细观察也未发现烧焦或者进水腐蚀的痕迹,而且电路板的元件和芯片旁都没有标注代码参数,这种情况只能找点位图图纸来分析了,找了很多资料和查看各位老师傅的经验分享,大多数都是进水腐蚀,或者电容短路的维修案例,一时犯难了……后来找到了点位图和图纸,综合各位老师傅的维修案例分析,锁定目标在TPS51980A这个芯片上,此芯片提供5V和3.3V电压。后来把芯片周边的贴片电容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都测了一遍,刚开始发现22脚外接的贴片电容阻值偏小,用电阻档测量只有20R这样,后来上电测量这个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V,其他贴片电容都有一些电压,拔掉电源再断电测量那个电容竟然完全短路了,把电容拆掉,测试焊盘没短路了,测量确认是电容短路,找了一个换上去,通电测试,各路电压都有了,拔掉电源,把屏幕和其他接线端子接好,通电试机,一切正常。第一次维修苹果笔记本电脑,非常顺利,得感谢以前的老师傅维修经验,给我启发一些维修思路。也祝愿同行们事事顺心,万事如意。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