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绿色线只有3

楼主(2024-01-07):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绿色线只有3v,偶尔能开机,请问该怎么维修

网友:
先把5V待机电源修正常

网友A:
先检查或更换小变压器旁边的二极管和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或更换小变压器旁边的二极管和电解电容。

好的,谢谢

网友:
又没下文了,高手还没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