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44hz 和165hz 屏幕可以互换测试

楼主(2024-01-08):
修一个雷神笔记本 开机外接屏幕可以显示 自带屏幕不显示 而且屏幕也不是暗屏 原屏是17.3寸 165hz 屏手头没有这款屏 拿15.6寸 144hz 屏幕代换测试可以显示,证明是屏坏了

网友:
嗯确实能互换,我们这卖屏的供货商,都会问你要144HZ还是165HZ的,还有色域不同的,都会提前问

网友:
以前的不是暗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17.3的屏碰过很多台都是屏幕坏,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换

网友:
240就不行了。

网友:
我感觉,只要接口能插上,一般都能代换,edp30针开始,有码片的变少了现在主流的高刷好像是edp40接口了,十年前的都是lvds接口的

网友:
屏接口定义只要一样,你上60hz的屏都可以

网友:
能够跑到165的刷新率吗

网友:
有没有发现144hz以上的屏特别容易出问题,都是直接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