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小修V星C847MS-E33不触发

楼主(2024-01-08):
客户拿来一台设备说是不开机,拆出测量是这个V星的PC板有问题,不触发。简单测量下发现5VSB转换的3.3V待机电压短路,于是烧了机,发现桥芯片短路。拆除后,待机3.3V阻值恢复正常,网上买了个桥(nm70芯片组)芯片回来焊上,插上电源后自动上电,屏幕点亮,成功修复

网友A:
桥估计差不多跟板子差不多价格了  ,结果这货 板载CPU

网友B:
自动上电客户没意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估计差不多跟板子差不多价格了  ,结果这货 板载CPU

这种板子少见,工控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客户没意见吗

没事,这是配合工控使用的。

网友:
这种板子没图

网友C:
学习。。。桥估计差不多跟板子差不多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桥估计差不多跟板子差不多价格了

是的,不过这种子不常见

网友:
技术高超,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技术过硬。

网友:
技术不错,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D:
都是用的福禄克,我还在用几十块的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用的福禄克,我还在用几十块的老表

只要技术高超,现在指针的也能干活

网友:
没图的板子跑线很累哦楼主厉害啊

网友E:
学习了。如果还有其它的经验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如果还有其它的经验就更好了

楼主主修不是主板,可惜修的不多,有空发布些其他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