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20-15IKBN不触发

楼主(2024-01-08):
如题,版号NM-B191   REV1.0  插可调电源待机0.002A不触发,主板无短路,待机3.3v和5v都没有,EC_ON和EC_ON_5V都是0,也就是待机芯片开启信号都是0。不过呢刷过BIOS后第一次上电可以亮机然后断电后又是0.002A不触发状态。搞不懂啊,真是桥有问题吗?

已解决,桥虚焊了。应该是取和焊回BIOS芯片加热一会就可以开机一次。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要么电池装上

网友(点评):
求教,原装适配器和可调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大多拯救者机子有功率检测,你的可调电源没有达到机子的功率就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拯救者机子有功率检测,你的可调电源没有达到机子的功率就开不了机

原装充电器和电池都带着也没有待机。这款待机应该10ma以上才对。还在搞,按无待机处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机器第一个隔离管短接,用可调能开机,不然需要装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确实是桥的问题,虚焊造成的。上电一瞬间有3.3V和5V,EC_ON也是瞬间掉了,跟BIOS没关系。

网友:
CPU虚汗吗,还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