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流读数是多少

楼主(2024-01-08):
插的是10A的孔,现在的量程是不是0.5A?如果是的话那岂不是电流才0.05A?可是我插500ma那个孔测量又显示超标了不止500ma。

网友A:
是看电阻下面那个10的那一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看电阻下面那个10的那一栏吗?

现在的电流档是——满量程为10A,,,所以你看你这指针位置不是1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