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显示器屏面板和框胶在一起的怎么拆屏换灯条

楼主(2024-01-08):
超薄显示器屏面板和框胶在一起的  要拆了屏面板换灯条   求助怎么拆面板

网友:
风枪或吹风机热风加热,然后塑料片划开即可

网友:
我一般是涂酒精,一定是少涂,多了会进入导光板,一会涂一次,多次以后,用电吹风吹,用刀片一点一点划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