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本刷T2一直报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啊,线换了好几条 了

楼主(2024-01-08):
是线的问题,要用雷电4的数据线才可以!

网友A:
还是线的问题吧  我用原装传输数据的线不报错  用电源自带的充电线或者平板充电线报错

网友A:
之前也是经常有的线可以有的不行 自从买了这个就很稳了 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是经常有的线可以有的不行 自从买了这个就很稳了 你可以试下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是经常有的线可以有的不行 自从买了这个就很稳了 你可以试下

你买的什么牌子的线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什么牌子的线 能给个链接吗

苹果官网买的

网友:
苹果官网线多贵啊,

网友:
换Apple m芯片电脑刷就好了,根线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线的问题吧  我用原装传输数据的线不报错  用电源自带的充电线或者平板充电线报错

充电线又不是雷电3线。

网友:
提示很清楚了,用雷电线。

网友:
这个跟线没关系

网友:
没遇见过这个问题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和线没关系吧

网友:
这个跟线没关系吧,你的笔记本是不是带t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