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ro z690 a wifi背面被蹭掉电阻,应该补多少欧姆呢?

楼主(2024-01-08):
V星pro z690 a wifi背面被蹭掉两原件电阻,板号MS-7D25 - VER2.1位置就在CPU核心供电控制芯片的背面,靠近螺丝的孔位。导致cpu核心供电不出。应该是拆机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的。V心太坑爹了,这设计害死人! 也不知道要补多少的电阻。不知谁有对应的图纸可以查询一下吗?在这先感谢了!!!

网友:
对着旁边的两个补,应该能蒙对

网友A:
需要点位可加V:weixiukongjian6

网友B:
左边的那个是空的右边那个45.3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那个是空的右边那个45.3r

谢谢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点位可加V:weixiukongjian6

谢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