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book 16 板号NB6009 不触发小结

楼主(2024-01-08):
   NB6009的主板,裸板通电电源接口的灯闪黄灯,主板待机5V正常,按开关电流无变化。3V供电+V3P3A不正常。维修结束后对此处进行小结。
   +V3P3A在待机状态下是没有的,需要触发后才有。该主板触发之后之所以没有产生+V3P3A,是因为PU1101芯片(RT6258B)工作条件不正常。已经更换过新的芯片,但是电压还是不产生,究其原因是在更换芯片时,不够细心碰掉了第9脚VCC相连的电容PC1103。
   第9脚VCC相连的电容PC1103不装或者损坏会导致如下一些现象:
1.供电芯片无法正常输出+V3P3A;
2.芯片第6脚3P3A_EN1电压在2.5V左右跳变;
3.芯片第11脚VCC3P3_LDO_OUT_DC电压在3.5~3.3V之间反复跳变;
4.电源接口的灯不断地闪黄灯

网友A:
这个就是电容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电容问题吗

不是,这个板子问题很多。现在只是记录少了这个电容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
想知道这个VCC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RT6258B这个坏了吧

网友B:
电容不是滤波的吗?跳变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C:
请问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这个电容不装也会跳

网友:
不触发。找时序修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是滤波的吗?跳变不是芯片坏了

芯片已经是换了的,这个电容补上去就电压就不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鑫智造上面有

网友C:
没有鑫智造,能不能卖一份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鑫智造,能不能卖一份给我

不好意思,PDF的我也没有

网友(2026-03-27):
我的也是同款不出3v 我是断开1v8pg 短接3v3en 的 故障就解决了 差不多的故障 值得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