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更换同型号主板后软件打不开

楼主(2024-01-08):
一块研域itx-d81主板损坏,换新同型号主板后正常启动进系统,打开客户应用程序提示未获得授权,主板无外部USB加密狗等设备,客户软件有licence.dat文件,猜想可能软件绑定主板,请帮忙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网口会用吗?会不会是MAC地址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口会用吗?会不会是MAC地址导致的

网口怎么用?您的意思是软件是通过mac地址绑定做的证书?

网友B:
把bios也搬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bios也搬过去

bios是蜂鸣器边上那个8脚直插没错吧,可惜搬过去不开机

网友:
这个是软件加密,绑定了硬件

网友:
对啊,加密狗绑定硬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是蜂鸣器边上那个8脚直插没错吧,可惜搬过去不开机

修好原板吧!要不联系售后改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原板吧!要不联系售后改权。

南桥 网卡 都烧了,cpu也坏了,这个板子就算修好还行吗?

网友:
只能修改注册的证书了。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如有结果,请说下,碰见好几个搞不定

,换板就打不开~

网友D:
绑定了硬件,一般是硬盘序列号,网卡,CPU的某种或者组合。我们公司也是一样的授权。硬盘和网卡概率大些

网友:
网卡24   25  程序芯片换过去.

网友:
绑定内存的,见过做被子的机,换内存条就不可以了

网友E:
用IDA Pro pojie他。

网友:
你可以把原机的BIOS直接刷到新机器上,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
修不好硬件,得pojie软件了吧

网友:
用这个试一下吧,开启禁止模式,就是让程序无法读取硬件信息。我弄过一次,成功过,但软件不一样。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g4yeAKGyDuA96cmXRQtFQ
提取码:jdk9。

网友:
是不是网络定不对呢,

网友:
调换原来主板的BIOS过去测试看看

网友:
主板BIOS和网卡BIOS搬过去

网友:
有些是绑了MAC地址,可以试一下

网友:
前面很多朋友说搬bios,问题是bios搬过去不启动,网卡烧糊了,南桥烧糊了,cpu也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绑定了硬件,一般是硬盘序列号,网卡,CPU的某种或者组合。我们公司也是一样的授权。硬盘和网卡概率大些

正解,一般软件绑定都是冲这三大件下手

网友:
硬盘序列号,网口MAC,WIFI MAC,BT MAC,Bios序列号,CPU ID,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解,一般软件绑定都是冲这三大件下手

硬盘是直接搬过去的,cpu坏的,网卡也是坏的,请问具体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IDA Pro pojie他。

你好 这个咋玩的,能聊聊吗

网友(2024-03-27):
找tb花钱pj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