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BP430多次炸机维修

楼主(2024-01-08):
闲着无聊,店里带回来一个安钛克430电源,客户说响了几声就不开机了,拆开一看 炸了个一电阻

另一个三级管K3568腿也没了

另一个二极管也短路H12R06

另一个在白胶下面找了好久1N5406也击穿了

另一个NTC热敏电阻也裂了

电源管理芯片也炸了

最后换了这些终于点亮

网友:
亮点是工作台

网友:
高手不在乎工作方式

网友A:
这个电源的质量是比较不错的。我有一个正在使用中。。。应该是先是热敏电阻被击穿,然后才发生一系列的损坏。奇怪的是怎么PFC二极管坏了,场管没有坏?

网友:
工作台确实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的质量是比较不错的。我有一个正在使用中。。。应该是先是热敏电阻被击穿,然后才发生一系列的损坏 ...

应该是TNY278损坏造成的二极管坏。。。。。。。。。

网友(2024-02-15):
不容易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