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13 9300只亮LOGO!!!

楼主(2024-01-08):
网上这种情况很多,没有准确的解决办法,刷BIOS加焊CPU无果,难道是CPU坏了吗,来个修过此款机器的大神给予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A:
2黄1白,循环亮LOGO  是吧?
有的说还是屏的问题……  郁闷!

网友:
怀疑还是 CPU 的面大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黄1白,循环亮LOGO  是吧?
有的说还是屏的问题……  郁闷!

试了,也有可能是屏幕,现在是开机后,大小写灯能切换能亮,戴尔logo这个亮的很奇怪感觉就是屏幕程序带的logo通电就显示,并不是电脑开机后正常显示出来的logo,屏幕坏也有可能,也有说CPU集成显卡坏的,众说纷纭,没有屏幕试,屏幕也不便宜。

网友:
两黄一白,Dell官网说是CPU有问题

网友:
插上硬盘重新试试,不行换内存吧

网友:
什么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就只有换cpu试一下了。

网友:
闪2黄1白,99%就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也有可能是屏幕,现在是开机后,大小写灯能切换能亮,戴尔logo这个亮的很奇怪感觉就是屏幕程序带的logo通电就显示,并不是电脑开机后正常显示出来的logo,屏幕坏也有可能,也有说CPU集成显卡坏的,众说纷纭,没有屏幕试,屏幕也不便宜。

开机显示dell logo跟主板好坏没关系 但是显示logo 屏也可能是坏的 我碰到过

网友:
直接加焊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也有可能是屏幕,现在是开机后,大小写灯能切换能亮,戴尔logo这个亮的很奇怪感觉就是屏幕程序带的 ...

外接 显示器看看咯

网友:
说CPU或者硬盘,外设都能理解,但怀疑屏坏,这是个什么逻辑呢?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一台 开机显示logo之后就黑屏。键盘能切换。屏幕问题

网友:
CPU供电不足,直接更换管理芯片

网友:
碰到过时时坏过
logo就掉电,怀疑CPU

网友:
2黄1白就是cpu问题,和屏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