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360M MORTAT过内存,CPU供电就没波形了,DEBUG灯VGA不亮

楼主(2024-01-08):
请教MSI B360M MORTAT过内存,CPU供电就没波形了,DEBUG灯VGA不亮,插上独显也是一样,不插内存,CPU供电不会掉,各位大神有没有思路提供,感谢

网友:
看看核显供电有没有掉电阻之类的

网友A:
求分享,这种我也遇到过,暂时没有头绪。

网友B:
我也有这种毛病的,开机不插内存4路供电波形正常,过内存之后VGA不亮,4路供电波形只有第二路有,其他路无波形,跟同款电源管理芯片的板子电压对比没发现异常,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以后,CPU供电没了,研究许久没头绪,一气之下把底座划烂,卖破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种毛病的,开机不插内存4路供电波形正常,过内存之后VGA不亮,4路供电波形只有第二路有,其他路无 ...

型号是B365M-pro-vd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分享,这种我也遇到过,暂时没有头绪。

把上管加焊,目前解决问题

网友C:
你那是正常的把,供电不大,只开启一路,

网友:
观望一下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CPU供电,集显供电。
VCORE出来后,过内存。 集显供电会从0.4 左右降到0.  理论上CPU VCORE不会掉。
如果VCORE掉了,查一下内存相关的东西。

网友:
是不是供电波形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正常的把,供电不大,只开启一路,

核显电路也没查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上管加焊,目前解决问题

嗯,谢谢,你是查到上管什么了不良吗?为什么加焊上管啊

网友(2024-04-23):
求这个主板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