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映泰b350 btc上的bios在哪里

楼主(2024-01-09):
请问映泰映泰b350 btc上的bios在哪里,我新手找了半天,没发现BIOS,装cpu不亮机,想刷个bios试试,附件是图纸,哪位大师帮忙看看BIOS在哪里?

网友A:
在映泰这个标识上方,cpu插槽下方,有个像盖子盖起来的东西,它里面就是bios芯片,可以用手掰开。

网友:
这个太好找了。一般是8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映泰这个标识上方,cpu插槽下方,有个像盖子盖起来的东西,它里面就是bios芯片,可以用手掰开。

你说的哪个盖子?南桥散热?它里面不是南桥芯片吗?能不能对应图纸给个名称,我可以直接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映泰这个标识上方,cpu插槽下方,有个像盖子盖起来的东西,它里面就是bios芯片,可以用手掰开。

    是这个吗?刷Bios能否把这个焊下来用341往里面刷?

网友:
b350的都在cpu附近,显卡插槽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