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显存复位电压问题

楼主(2024-01-09):
rx580显卡,所有供电电压都正常,可以识别到卡,不能正确识别到显存。怀疑显存通道可能有问题,八颗显存数据线阻值也都正常,用显存测试软件扫码卡死,不跑程序。怀疑显存工作条件不满足,显存供电1.58v正常,vrf 1.05v正常,核心输出显存复位电压都为零。刷了几个bIOS,显存复位始终为零,直接换个好核心,这个显存复位还是不出。现在比较茫然了,显存的Ao A1 D1三颗显存也都换新的了。各位大佬下一步改如何继续下去?

网友:
金手指过来到核心的复位3.3v正常

网友:
仔细查找也没发现有掉件情况。

网友:
有个好办法就是对着点位图顺藤摸瓜。问题不在核心就一定在板子中

网友:
复位引脚断线? 乱说的。

网友:
没有点位图,参考的是580公版图纸。八颗显存,所有数据线阻值正常

网友:
复位断线,不存在的。核心输出两组复位,给8颗显存。不可能两组都断线。

网友:
现在无意中刷了蓝宝石bIOS可以亮机了,复位电压都正常了。不过新问题来了,打不了驱动,显存测试pass。怀疑bIOS还是不对。有大佬有这卡的bIOS吗?核心1340 显存三星fe 1750。

网友:
显卡背面几个设定电阻查下

网友A:
前几天研究了一张580,换了两次核心,故障都打不上驱动,显存测试pass,最后刷专用BIOS就成功打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研究了一张580,换了两次核心,故障都打不上驱动,显存测试pass,最后刷专用BIOS就成功打驱动了

我也有好几张打不上驱动的魔改矿卡,请问专用BIOS在哪儿下,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4-25):
核心给显存的复位信号,叫什么名字呢,哪个地方能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