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一个奇怪的毛病

楼主(2024-01-09):
这块主板损坏,表现是通电风扇就转,但是不跑码,长按开关无法关机。如果把主板电池拆下来,清CMOS,再接电,就可以开机,跑码,然后提示CMOS错误,按F2可以进系统。如果放入电池又不能启动。CMOS电路测试过,没发现什么问题,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直接刷BIOS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BIOS试一试。

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故障依旧

找一下,有无保护电路。

网友:
32.768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换一套。

网友:
查一下IO有没有VBAT RSMRST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