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13EA不认声卡 短接认声卡无声音

楼主(2024-01-09):
客户插耳机口插入大电压设备声卡烧短路,耳机口电感烧糊,换了电感,换了几个声卡都不认,声卡ALC3251供电都正常就DLY OP是高电平3.3  拆掉Q3701  DLY OP短接连地 声卡能认出来 能播放但是没声音测量喇叭阻值都正常   没图纸只有点位 麻烦哪位大神分析下是那个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A:
能认声卡不出声音,首先接耳机,看耳机有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那么就分两种情况,一种耳机接口异常,导致默认耳机输出音频,一种就是耳机正常,主板其他地方有问题。如果耳机也没有声音,那么先换声卡。还有一种就是声卡芯片内部集成的功放有问题导致喇叭不出声,一般为5v 供电不正常,就没有声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能认声卡不出声音,首先接耳机,看耳机有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那么就分两种情况,一种耳机接口异常,导致 ...

补一下,如果耳机和喇叭都没有声音,可能和ec_mute#信号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一下,如果耳机和喇叭都没有声音,可能和ec_mute#信号有关

故障坏是因为查外接功放电流太大 击穿声卡 现在修的时候一直不认声卡 短接过才认声卡 ACZ BCLK有供电0.9吧 但是那个ACZ SDOUT PCH没供电 不知道跟桥关系大不 按道理说能认出来声卡应该是正常的啊 主要外接USB音响也不没声音 测试内置喇叭焊点阻值都正常 关键这个主板比较新  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