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客户一个新能源车子,开车没

楼主(2024-01-09):
求助,客户一个新能源车子,开车没有拔充电枪,线扯断了,我按照网上查的资料,和断线痕迹,接了回去目前电源灯和连接灯都亮,就是不充电,不知道是线接的不对还是他充电机故意,特来求助各位师兄师弟,有知道的还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把手里面是否还有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手里面是否还有电路板

把手里面有一个常开按压开关,按压后断开,插好枪后闭合,应该是交流接触检测,跟笔记本适配器插入信号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手里面有一个常开按压开关,按压后断开,插好枪后闭合,应该是交流接触检测,跟笔记本适配器插入信号差 ...

会不会断线瞬间线间短路了把主机烧坏了,检测一下电流互感电路,过流检测电路,继电器电路。
这条CP红色的应该是控制供电的,你检查一下相关线路有没有断,和跟它连接的零件有没有烧坏。刚看到你的图,重点检测cc跟cp这两条线相关的电路

网友:
补齐网上找的电路图,和接线标准,只是我这个线里面还有2个电阻

网友:
目前短接零线和火线的继电器可以充电,我用1mm的锡丝短接的,可以充电了,不知道后充满后是什么症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断线瞬间线间短路了把主机烧坏了,检测一下电流互感电路,过流检测电路,继电器电路。
这条CP红色的应该是控制供电的,你检查一下相关线路有没有断,和跟它连接的零件有没有烧坏。刚看到你的图,重点检测cc跟cp这两条线相关的电路

没有烧,后来去卖车哪里借了个不带盒子的枪激活一下就能能长正常充了,这种新能源有这个毛病,有时候不充电用别的通用的枪激活一下就能正常充了,满功率2千瓦左右,不带盒子的枪里面有一个握手模块,密封的拆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烧,后来去卖车哪里借了个不带盒子的枪激活一下就能能长正常充了,这种新能源有这个毛病,有时候不充 ...

又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