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三个电阻多大?

楼主(2024-01-09):
这三个电阻多大?并联后多大?

网友:
大概每个12欧,并联后是4欧吧

网友(点评):
怎么觉得是0.12 然后是0.04

网友:
R123=?
R123=??
R123=???

网友A:
它们现在是(从上到下)
80K
111K
500K
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们现在是(从上到下)
80K
111K

应该是0.12欧,你现在测量的80K、110K、500K说明电阻坏了。

网友B:
我觉得4楼说的对,是0.12欧的,你可以找个路由器或者光猫里面就有这样的电阻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R120,你说呢

网友:
0.12欧姆精密检流

网友:
你好我是维修,你这个是0.12欧姆的并联就是除以三等于 0.04欧姆

网友:
等于0.123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4楼说的对,是0.12欧的,你可以找个路由器或者光猫里面就有这样的电阻测一下就知道了

这么小的电阻万用表测不出来,不准的,除非是数字电桥

网友:
眼睛不瞎都看得出来已经烧坏了

网友:
0.12欧 并联 应该是0.04欧

网友:
0.120,r后就是小数点

网友:
坏电源板上拆,可以用一个0.几Ω电阻代,其本上每个电源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阻万用表测不出来,不准的,除非是数字电桥

通上1A电流,用毫伏档测电压,显示的毫伏数就是毫欧数,这样还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