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K680D误判桥坏,小病大修了,愧对网友送的锦旗

楼主(2024-01-09):
发重复了,以这个为准
接客户一台笔记本电脑,型号K680D-G4D1.到货后取下电池,先对主板一些电感打值,确认无明显短路,然后接上维修电源,因为纽扣电池也没接,按下开关后会上电,然后自动重启。然后电流会到1.0 左右,再次掉电不会重启。因为这种cpu 是台式机CPU ,拆出来用台式机主板确认CPU 没有问题。于是把笔记本主板拆出来了。
主板图(后拍的),板号6-71-w65k0-d02.

三板斧师傅,肯定不会错过刷BIOS ,直接刷BIOS,故障依旧。
直接取下CPU ,按下开机键电流如图。

取下CPU 按照时序图,除了复位没有,其它的都差不多正常的。

怀疑某个信号不良,取下CPU ,按下开关,开始一一测试。测试了半天,也没找出什么原因来。于是直接上BGA 加焊桥,加焊桥后,还是一样。于是和网友报了桥坏,需要换桥。网友对我比较信任,直接同意了换桥。直接把桥拆了。
拆了桥,拖锡图片

然后网上购买了桥,我这里一般是今天订货,后天就会到货,结果两天后,还显示货在虎门。问了一下卖家,如果快递还没动的话,要求重新发货。昨天收到快递,看到钢网,上面有指纹,我能接受。上面还有黑的印迹,这个钢网是用过的,我可是按全新的价格购买的。和卖家说了一声,卖家解释了一下,唉,算了。然后开始仔细检查桥。目测主要检查桥的颜色,万用表除了量上面几个电容外,随机抽几条数据线打值。
买的钢网,我还没拆外面塑料袋的,发过来就是这样的,照片可能看不到清楚。

然后我就把桥焊上去了。开机还是一样的故障。心态瞬间奔溃。实在没办法,在一个笔记本讨论群里,发了一个信息,说时序不对,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于是我查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一无所获。

这个图,我说一下,我把默认的断开,就是断开pj3,连接pj4 的时候,不按开机的时候,pj为0.7 左右,开机后才有3.1.
但同样的芯片在这里位置,我也是断开pj29,连接PJ30,就一直是3.1 左右,这里导致我绕了一个好大的弯。

看着时间晚上11 点了。回家休息了。一晚上都在想着这个事情,第二天早上起来,仔细思考了一下,要不我把时序倒着走一下。
那就是第一个应该是PLTRST#

那我应该要找到r191,于是我断开了R191,我断开了R191 ,居然电流能卡在1.09.连上又不行了。然后无意中看到板子上的W650KJ

这个居然有点位图的,不用那么费眼睛了。
复位也就去了两个地方

我直接把u10 拆了

通电后,发现机器居然能定住电流了。把内存接上,电流居然能跳动。这个主板有VGA接口 ,发现接VGA 能够亮机。
然后我把故障指向了显卡。因为与门后面的电路,我不知道做什么的。我就开始查显卡的电压,按台式机1050ti 应该是先出1.8,于是我找到了这里

1.8 的电压是有的

就是VVD_RUN 没有,发现en 引脚居然没电。
我又拆了Q3 ,发现还是一样不行。
就继续往前找。

信号有一大堆,最关键的是这个信号

经检测1.2 脚都是高电平,5 脚也有电压,就4脚没有高电平。这种情况要么4 脚短路,要么与门坏了。万用表打值,没有短路,直接拆一个与门换上。到此维修结束,感谢大家的观看。

维修总结,这个主板就是与门电路损坏,导致显卡没电压,主板复位后就断电保护。

唉,愧对人生的第一面锦旗。

补充内容 (2024-1-10 08:31):
坏了的门电路为u56

 会员1534139100鑫豆2025-6-9 23:52
 会员1564613100鑫豆2025-5-15 10:31
 会员1569454100鑫豆2025-5-9 11:04
 会员507715100鑫豆2025-5-8 17:28
 会员1285797100鑫豆2025-5-6 15:49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还有锦旗,不得了

网友:
楼主好人那,不藏着掖着,让似我等小白能看全篇检修记录。
谢谢楼主。

网友:
老中医生不行医,而改修笔记本了

网友A:
技术好强,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好强,有点看不懂

有些东西,我也看不懂。整个维修过程,有一天时间。写的太长比较费时间。

网友:
修电脑也有人送锦旗了 哈哈 不错不错

网友:
哪个是门?学习学习

网友B:
其实当时复位信号没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判断一下,是复位信号没出来,还是被保护了,这样应该就能少走很多弯路。直接动桥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当时复位信号没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判断一下,是复位信号没出来,还是被保护了,这样应该就能少走很多 ...

偶尔判断失误,我觉得还算正常吧。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客户说这小芯片才几块钱  哪里知道我们修了几天才找到这个小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客户说这小芯片才几块钱  哪里知道我们修了几天才找到这个小芯片

我是不管哪里故障,什么元件坏了,报了价,就要收那么多钱。有些客户问我哪里坏了,电阻坏了,我就会说电阻坏了,我不会忽悠客户的,有些客户觉得不能接受,下次也不会找我修。
客户和我谈芯片才几块钱的时候,哪怕就是保险电阻坏了,我都会直接退机的。有些客户的钱很难挣,关键这类客户有的还会要求整机保修,时间还要3个月到一年,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会修,只是没工具。在这种客户面前,我不过就是打螺丝的,我承认我技术是最差的,直接不会修,退机保平安。

网友:
锦旗值500元 哈哈 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鉴定完毕。。。

       这面锦旗当之无愧。。。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厉害!

网友:
前面修过一台一样的,是U56引起进系统掉电

网友:
楼主堪称华佗再世,请受小弟一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管哪里故障,什么元件坏了,报了价,就要收那么多钱。有些客户问我哪里坏了,电阻坏了,我就会说电 ...

我都是回答客人配件是免费的····需要的话可以多送几颗他做纪念!

网友:
按照你说的复位肯定是出来了。用万用表应该也能测量到复位。只是主机跑到1A掉电而已。按照流程不是应该测量全板各个电感供电看电压齐不齐吗?应该很容易就会发现缺少显卡供电才对。

网友:
第一次看到修电脑还有送锦旗的

网友:
你们的桥都是哪里买的啊。我一回都怕买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
修笔记本如同破案,一步一步真的很不容易

网友:
值得学习的一篇文章

网友:
楼主这华佗真是最辛苦的华佗了,赞了

网友:
另外这客户也是讲究人儿,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回答客人配件是免费的····需要的话可以多送几颗他做纪念!

哈哈,我也是这样说,彰显大方,胸怀大度

网友:
这行门槛真不高啊 芯片的各引脚定义的含义楼主知道不 各引脚应该多少电压知道不  先学习后实践.

网友:
现在的机器能倒退维修思路 确实挺好的  ,好多掉电的机器能够倒着推时序是个好的维修思路,多分享与一些方法.感谢

网友:
厉害,这东西平时坏的不多

网友:
厉害厉害修好就行

网友:
写作不易支持楼主

网友:
复位信号没出来的时候,你就应该判断一下,是复位信号没出来,还是被保护了,这样应该就能少走很多弯路。直接动桥不可取

网友(2024-04-02):
流弊啊,楼主威武

网友(2024-05-04):
修到老学到老  加油

网友(2024-11-05):
w65k0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