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自举升压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4-01-09):
问一个自举升压的电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PHASE1有波形而PHASE2无波形,也就是说只有一相供电。
有一个内存供电芯片UP6203的boot2脚是依靠一个肖特基管BAT54CW-L和一个0.1uf电容组成自举升压电路控制的。芯片的BOOT1脚是有升压的13.2V电压的,而这个BOOT2只有稳稳的12.00V电压,我感觉应该是没有升压上去,这个问题一般出在哪个原件上呢?会不会是芯片UP6203的问题,还是这个肖特基管的问题。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太清楚,但我记得PWM的boot引脚,一般初始化电压是5V,然后随着phase升高而升高,BOOT脚最高可以到公共点电压+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太清楚,但我记得PWM的boot引脚,一般初始化电压是5V,然后随着phase升高而升高,BOOT脚最高可以 ...

公共点是哪个啊?

网友:
up6203不需要外部二极管也能升压啊,你要是把这个二极管拿掉的话boot是多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是哪个啊?

你随便找个笔记本原理图看下,上管D极接的就是公共点啊。公共点就是笔记本DC供电和电池的汇集点啊

网友:
BAT只是供电的。 5V 12V 二选一。有12V 当然是12V 上去。具体升多少,还是芯片控制的。 在12V的基础上叠加。

网友C:
完整的电路图有吗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整的电路图有吗   学习一下

没有,只有点位。

网友D:
二极管漏电,电容容量变小 phase2没波形。都会不升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漏电,电容容量变小 phase2没波形。都会不升压。

请问是PHASE2没波形导致的不升压,还是不升压导致没波形?

网友:
太深奥了,看不懂

网友:
boot脚电压是芯片内部自举升压,外部只提供电压基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PHASE2没波形导致的不升压,还是不升压导致没波形?

不升压导致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漏电,电容容量变小 phase2没波形。都会不升压。

换了肖特基二极管,还有相连的电容,还有芯片,还是不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