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5开机logo维持7~9s然后黑屏,测电感3、5v和CPU大电感都没有电压

楼主(2024-01-09):
(无正文)

网友:
排除下屏幕本身

网友:
有颗电感微短路给摘了(C6401和C6402),后来出现5V了,最高开机电流在0.17A左右,然后降到0.003A左右。

网友:
对着电路图,把CPU供电部分和电源好信号(3.3v)都有出来

网友:
开机后立刻按住TAB键,看看logo背后显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