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b350-bts无cpu如何刷bios

楼主(2024-01-10):
映泰tb350-bts无cpu如何刷bios,能否把BIOS芯片焊下来用编译器刷? 如图所示是bios芯片吗?    还是一定要像官网说的装cpu启动进入bios,然后再刷新?

网友A:
你上个帖子我己经说得很清楚bios芯片在哪里了,你现在还不知道的话,我建议你发一张清晰主板实物图,我在图上圈个红圈给你。

网友:
用编程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帖子我己经说得很清楚bios芯片在哪里了,你现在还不知道的话,我建议你发一张清晰主板实物图,我在图 ...

是,谢谢了,上个帖子我有上实物图片,但是在回复览上图片,我不太会上传,图片一直加载中没在页面更新。我用网页版页面操作的。楼下说用编译器可以刷,我焊下来先试试。因为之前遇到个华硕b85主板,只刷Bios还不行,还要刷me的,没搞懂。所以这里b350我想先问问,再操作好点,自己的板子,怕误操作搞坏了。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在板上用夹子烧录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夹不了,拆下,焊座子上,或飞线刷。

网友:
编程器刷  只要有bios芯片就行

网友B:
该主板很奇怪,我刷了最新版的6.27,点不亮说是不支持APU,因为手头没有锐龙,就用编程器直接往回刷,用的是官网直接下的,bios后缀是BSS,点不亮,以为芯片损坏,购买新片刷好换上,还是不行。查资料,有说要bin文件,有说可以直接刷。我现在严重怀疑官网bios是不支持编程器刷的,只支持在亮机情况下,用U盘升级,楼主如果刷成功了,麻烦回复下是哪款bios?谢谢!实在是没有别的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主板很奇怪,我刷了最新版的6.27,点不亮说是不支持APU,因为手头没有锐龙,就用编程器直接往回刷,用的是官网直接下的,bios后缀是BSS,点不亮,以为芯片损坏,购买新片刷好换上,还是不行。查资料,有说要bin文件,有说可以直接刷。我现在严重怀疑官网bios是不支持编程器刷的,只支持在亮机情况下,用U盘升级,楼主如果刷成功了,麻烦回复下是哪款bios?谢谢!实在是没有别的思路了。

是可以直接刷,你的bios不支持你的u

网友B:
U的话,借了一个正常运行的5500,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支持5000系列的bios,刷好也是点不亮。摸cpu是发热的,实在是没道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的话,借了一个正常运行的5500,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支持5000系列的bios,刷好也是点不亮。摸cpu是发热的,实 ...

难道你确定是bios问题导致不开机吗,建议查下线路吧

网友:
还是要搞个CPU,不然你不知道刷好了没有

网友D:
用夹子烧录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确定是bios问题导致不开机吗,建议查下线路吧

买了一个新bios芯片,刷好也是没点亮。其他什么都没碰,还查什么线路,能触发,风扇转,CPU也发热,就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夹子烧录也可以的

就是用的夹子,并且也是显示刷入成功。就是点不亮,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