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2159 8G升级16g 开机不显示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24-01-10):
三星的颗粒 配置电阻 按照图纸改的 把R1332去掉。结果装好,插电源电流最高到1.1a左右,不显示。不接电池,自动开机,电流最高到0.6左右,后停到0.44a。海力士(电阻也是按海力士改的)跟三星的颗粒都换过,一样,测主板上电压有三个电感没电压,内存颗粒旁边电容对地阻值100和390也正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给看下

网友:
图纸用的820-01598

网友:
友情提示把主板的照片正反面拍清楚 好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R1332应该为高吧

网友A:
老铁 这个是配置内存spd的吗  三星颗粒0和3位置为L 电阻不需要动的

网友:
有时候图纸标注的可能是错误的 列出所有组合 没多少的话就全测试一遍

网友:
或者换回原来的看能亮机不

网友:
风险太高,我是不敢去换

网友:
板层坏了吧,这个板底不好,容易坏,可拆下颗粒打值确定

网友:
甩了吧。好久修不好了。就换下一个别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 这个是配置内存spd的吗  三星颗粒0和3位置为L 电阻不需要动的

对啊  你就按照这个改就行  三星16G的话要变成海力士或者镁光  不要改三星就行

网友:
机器搞好了没有?没有的话发来我搞搞,这种问题只有拿在手上去看,应该还是细节问题,哪里小电阻电容搞连锡或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