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3060TI 开机风扇不转,简单故障绕了一个大弯

楼主(2024-01-10):
请版主把这个移到显卡维修,写完了,才发现发错版块了,谢谢。
接客户一张影驰3060ti显卡,客户描述,开机黑屏,风扇不转。显卡如图。
拆开显卡,对供电打值,万用表ut61e

dr_vcc   0.4697
5v         0.5052
pci_ v    0.0393
1v8       0.2548
gpu       0.0005(表内阻0.0002)
ddr_v    0.1073
以上阻值仅供参考。

然后开始通电测试,只有5V 其它电压都没有。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DR_VCC 是什么电压。
于是找到参考图纸

实物如图

没有开启,就开始反推开启信号,找到U504

实物如图

经测试,U504 1脚有高电平,2 脚没有高电平,这个时候开始走弯路了。

q504 并没有安装,断开R559 前面也没有高电平。继续往前找原因,找到了这里

实物如图

q12和Q11 没装,发现这里有个粗一点线,个人猜测应该是3V3_SEQ。经过测试后,没有电压。
找到这个图纸

然后就又回到这个图。

实物图并没有装件。
经过跑线对比,这个3V3_SEQ 是旁边那个件产生的电压。标识为U34.芯片型号为gs7155.参考图纸如下

测量供电,开启都正常,于是网上买了GS7155,等芯片到货后,把芯片安装上去,显卡可以正常点亮,发现DR_VCC 实际为3v3_seq 电压。到此维修结束。

临时测试的话,可以把gs7155 去掉,把u515装上。个人修电脑,元件都会按原厂安装。不会去改变电路。
维修总结,在U504 位置如果测试一下U504 的供电,就不会走弯路。导致多花了半个小时。

补充一下u504 的第二脚没高电平,是因为r607 的3v3_seq.

网友(2024-08-23):
这个是参考那个图纸的

网友(2024-11-12):
这个参考那个图纸?  我也没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