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4000F X412FLC 不认显卡求助

楼主(2024-01-10):
各位大神你们好 X412flc 设备管理里面有3D视频控制器 鲁大师能检测显卡芯片 但是 装驱动的时候检测不到显卡  GPU-Z 也检测不到 供电正常 没有短路现象 也没有掉件

网友:
可能是BIOS不对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显存问题,跑一下显存看看

网友:
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显存问题,跑一下显存看看

抓不到核心

网友:
核心挂了???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换显卡bios绝对刷错了

网友:
改正前面补充,bios绝对刷错了

网友B:
把底壳条码,和主板板号拍照发上来,给你找一个正确bios

网友:
到官网下载试试

网友:
几个必要参数测试了。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供电不稳定导致掉显卡

网友:
查一查供电  跑一跑显卡软件

网友:
看哈显卡是否起振。

网友:
换过CPU的主板 BIOS必须要重刷

网友C:
避免驱动引起的问题,建议最新的系统,用官网驱动,搞个驱动精灵,感觉不怎么准确,思路决定修机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底壳条码,和主板板号拍照发上来,给你找一个正确bios

换过主板  版号一样 显卡 不一样  原主板mx250显卡   换的主板 230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避免驱动引起的问题,建议最新的系统,用官网驱动,搞个驱动精灵,感觉不怎么准确,思路决定修机高度

都试了 没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试了 没结果了
核心直接摘了,还稳定一些,这本子温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