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的cpu剪角了都能用,我的cpu磕了一个角就不能用

楼主(2024-01-10):
都是同样的位置,同样都是10代的cpu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网友:
剪脚跟磕角不一样,磕角摔坏晶圆,剪角只是去掉一部分电路

网友A:
一坨锡点亮了,双通道各项功能都正常

网友:
这个还是看运气。。。。。。。

网友:
6666666还能有这操作……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我的6950x摔裂了两个角也正常用

网友:
这坨锡是连接上下层的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坨锡点亮了,双通道各项功能都正常

网友:
牛逼操作  这概率基本为0

网友:
海鲜市场前几年买的一个i5 7500 也是磨掉一个角的,用到到现在

网友:
磕到大动脉上了,要做手术了

网友:
基板基层电路,剪掉可以避开跟磕碰断裂有点不一样

网友:
下面那块是载板,磕碰可能导致载板部分线路断路,你CPU和主板上的连接大概率都断了的

网友(2024-02-23):
运气问题,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