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47 不跑码

楼主(2024-01-10):
4代标压I7   电流上到0.95 不跳变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桥换过  BIOS也刷过!  LPC和SM总线 没任何波形   CPURST已经完成!BIOS 12  56脚波形不间断    到EC 到南桥的电阻 不断线  !除了U  修补下去了!有没有搞过的兄弟 指条路!   电压齐全  独显供电也有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CPU坏了,4代CPU容易坏

网友A:
内存的附加供电0.75 和0.65这两个电压正常吗?正常的话就是CPU的问题了,动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附加供电0.75 和0.65这两个电压正常吗?正常的话就是CPU的问题了,动手吧

不用动手  客户肯定不修!不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