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议用低价劣质的焊油

楼主(2024-01-10):
发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因为之前有朋友在问。我刚学维修的时候拼多多买过几块钱很大一盒或者3块钱一支的便宜焊油,但后来经过我自己的测试,确实有微导电的情况,特别是焊接QFN或者IO那种多脚的芯片,我很难焊接好,几十次成功一次。后来换了朋友推荐的焊油,基本一两次就能成,这种焊油流到桥里面也会开不开机,大家维修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焊油?维修佬的?

网友:
好多二把刀用松香,用过期的223,搞得整个PCB都黏糊糊的

到我手里的二修板卡都这鸟样,从新清理干净焊接能好一半,剩下的才是原本的故障

网友:
超声波清洗一下

网友A:
之前发现买的宝工焊油有漏电的情况,导致我一张问题不大的显卡修后电源部分频繁炸机。

网友:
请问用什么好? 还有吸焊带,,

网友:
基本不用焊油.

网友B:
要好的维修佬 不好的烟很大 对人身体不好 能不用就不要用
用风枪干下来

网友(点评):
什么干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好的维修佬 不好的烟很大 对人身体不好 能不用就不要用
用风枪干下来

就是用风枪直接吹下来不要加焊膏

网友:
338也可以用。。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A:
之前发现买的宝工焊油有漏电的情况,导致我一张问题不大的显卡修后电源部分频繁炸机。

原来还有宝工的受害者,我后来买了559一下子就清净了

网友:
BGA焊膏啊。

网友:
维修老559 223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