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0UPR电池不能用的奇葩问题

楼主(2024-01-10):
接机X540UPR,见图
该机故障,用插电源,不接电池开机一切正常;
装上电池,单用电池有时候可以亮机,有时候开机不显示;有时候开机要慢一道两分钟才有反应,但是不亮屏幕。
装上电池,插上适配器,有时候开机可以亮屏幕,使用一切正常,有时候不行。早上第一次开机一般是可以正常开机的,正常使用的,多开几次就不亮屏幕了。开机的指示灯亮。电池接地的螺丝已经短接了。
已经刷了BIOS,换了充电芯片,换了EC,问题还是一样的,没有了方向,求助大神们,希望给个思路。感谢!!

网友A:
单用电池不开机,只碰到过联想单用电池不出CPU供电的,故障简单是电阻坏了,你这个案例单用电池不正常的时候可以测测时序跑到那一步了,不接电源看看到那一步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电池不开机,只碰到过联想单用电池不出CPU供电的,故障简单是电阻坏了,你这个案例单用电池不正常的时 ...

好的,感谢大神指点,我今天看看,有结果发出来。

网友(2024-08-30):
保护隔离电路 请充放电等都查了没有